昂达主板拔掉键盘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2-08-04):
昂达A69主板开机进系统蓝屏。原因是:插上圆口键盘就可以进系统,拔掉键盘进系统就蓝屏。系统重装不行,进PE插键盘可以进。不插进PE也是蓝屏硬盘是拔掉的,插USB键盘进系统也蓝屏,插上圆口就不会。有谁遇到过没有

网友:
1.换你的硬盘,重装个系统试试.

2.把PS/2口后的排容去掉试试.

如果是到IO的,不行换个IO.  你说的情况没见过.

网友:
IO空焊 去仔细看看。 抽根烟  继续修跑OO的主板去。

网友:
刷下BIOS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事我是从来没见到过呀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问题,不好弄。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