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CPU供电?

楼主(2012-08-04):
有块主板不插4PIN就能点亮主板(主板不工作),如果插4PIN线,主板就点不亮(闪一下就关了)
测下CPU供电部分没发现有坏的。

补充内容 (2012-8-5 11:25):
检查供电芯片12V没反应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

网友:
重点CPU供电单元电路   查下下管

网友A:
应该是吧!但我不是很懂,检查供电管没见与坏的

网友:
主板短路了,查查CPU供电

网友:
看下上管有没有12V

网友:
看看12V 和CPU供电短路没,
还有12V , cpu供电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看看12V 和CPU供电短路没

网友B:
注意啊换下管时,最好全换了啊,别省事啊。

网友:
俺有几次为了省事导致不停的烧。!

网友:
那就是12V短路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啊换下管时,最好全换了啊,别省事啊。

对啊  我都是这样的 上下管 芯片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吧!但我不是很懂,检查供电管没见与坏的

CPU核心供电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一只表笔接mos管的d极另外一只表笔接g极 两极相通就是那个坏了 记得换好的打下g极的对地阻值

网友:
明显是CPU供电短了,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