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助各位高手—一台式机GO完系统解压时硬盘掉电

楼主(2012-08-04):
主板是GA-73PVM-S2H,GO完系统到解压部分硬盘就掉电(是硬盘断电,不是整机掉电).然后蓝屏,代码是bao硬盘错误,
但是我把硬盘放其他机器上运行非常顺畅,内存也换过几条了。电源也换过了,就差CPU没换了,
手里没有CPU换,求各位高手看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一般哪里的问题比较大啊?

网友:
没看明白,是掉电还是蓝屏?其他都测试正常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A:
散热膏干了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膏干了也会这样

这个PIG也能想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