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复位灯闪

楼主(2012-08-04):
哪位师傅修过GA-G31M-ES2C复位灯闪如何解决

网友:
时钟      复位

网友:
IO换过  南桥干过  BIOS刷过  但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
南桥附近和北迁附近的管子换掉试试,测量都是好的,换掉才会好~1

网友:
但是他电压都有的

网友:
时钟IC有点烫  是否正常呢  但是也能承受好几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