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触发后掉电,不掉电后用电池开机不了!已修复!

楼主(2012-08-04):
    宏基Aspire4736进水机,接到手上的时候待机在0.01A和0.00之间跳变。废话不多说,拆开直接上图:

     拆机后发现U62和U61的周围已严重腐蚀并已发霉,据客户说进水后不通电了,放家里一个星期了才拿过来修!
     洗板水刷洗干净之后进水处的电阻电容已完全发黑,不管那么多,先把发黑的地方全部加焊一遍。
     接着开始测量,待机电感PL3和PL4处无3V5V,但阻值正常。通电发现待机芯片TPS51427的6脚无供电,供电是由
     PR35这个0欧姆的保险电阻过来的,量PR35阻值正常,但两端都无电压。查出是PR35的前端腐蚀断线,飞线后3V5V正常,
     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插上外接电源后要10多秒,待机3V5V才慢慢的出来!(电源接口处有LED灯,3V5V没出来看灯就知道)先不管这个问题!
     故障一已修复,接着上图:

     待机正常了,触发后电流到0.24a掉电,量的CPU没供电,看上面的图纸,一切全明白。
     芯片工作的前提条件不满足,VDD为0V不正常!第一感觉就是跟腐蚀的地方有关,查图纸U61和U62,果然
     +5VS是由U61转换出来的,上图吧,看后你懂的:

    也是由于PCB板腐蚀,PR1795和PR1796两个电阻前端没有19V导致的,没办法的事情,飞线后解决!
    飞线后再触发,电流一直上到1.35A显示出LOGO,至于前面所说的待机电压要10多秒才出来,也不管这么多,先接上显示器
    装上硬盘能正常进系统使用,但是测电池时发现,单独上电池不能正常开机,晕。。。。。。。。
    接着找问题,最后查出是待机芯片TPS51427电路上的电容PC38有问题,上图:

至此,问题全部解决,进账200块钱,因为是同行的!!!吐血,维修没前途咯!

网友:
关键是感觉。修好了的那种感觉肯定很爽吧。既能帮助别人又为维持生活!

网友:
200大洋维修还没有钱途吗,什么才有或

网友:
敢问楼主修此用了多长时间!200元没前途感觉用的时间不会太短!呵呵………………

网友:
修了大半天,主要是进水机到处腐蚀,补焊,跑电路,测机,真的很费时间!

网友:
的却 时间长的话200 就不算多了 现在贵的是人工啊

网友:
可以了 不错了 楼主挺用心的

网友:
这个看在什么地方了,如果是在镇上的小店还是不错的阿!如果是在大城市,那就没有什么阿!一天的房租还没有出来阿!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多人还要进入这一行,有的人又要出这一行。不管做什么只能在塔尖上就是好的,有前途。

网友:
不懂技术的同行,比我们赚的还多啊

网友:
楼主的头像真是诱人啊

网友:
学习了

45267921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难得一见的好帖子,楼主的分析思路和表达都非常的清晰,拜读了

网友:
像楼主这种技术水平,怎会没有前途呢?

网友:
请问楼主:单接电池时,3.3V电感有3.3V电压吗?

网友(点评):
仁宝板子待机一般不会有3V的。具体看电路就明白。

网友:
分析得挺好!而且有200元进账,满足吧

网友:
可以啦,兄弟!

网友:
充电电路本不好修  而且是个进水机器

网友:
进水机确实难搞。楼主强悍。。。

网友:
是啊 200 真的不算多

网友:
维修现在是利润越来越小

网友:
问题挺多的,钱不多啊

网友:
修好的感觉妙不可言!

网友:
修好自然是高兴,关键是付出与收获不能成正比,不成正比也就算了,还得保修三个月!

网友(点评):
同感,我一天修3,4台机器,一个月也就那么点。还要满足一堆的要求。

网友:
学习了啊‘
维修越来越难做啊  做的人还多啊

网友:
花点时间把钱挣了  挺好  有的浪费了时间也没修好该什么心情

网友:
够狠   这个还不多呀

网友:
进水板子属于大部分比较好修的,主要找出供电部分被电解掉的铜箔补好基本就好了

网友:
不错楼主能强  那个电容真的很难找呀  要是我就这样不会去找那个PC38电容了

网友:
进水不好修   最怕跑查电路

网友:
佩服   电路基础很好

网友:
  技术还行啊     赚200你还嫌少啊

网友:
问题很多,都是意外,没有可比性

网友:
进水多不怕,思路要清晰。楼主不错哦

网友:
其实找到问题了容易,问题没找到就难了!细心加耐心吧,呵呵!

网友:
刚开始修 本本的时候价格可以叫到三四百.现在一报价客户直接来句,我换电脑得了

网友:
进水机怕怕  要很有耐心啊

网友:
楼主,同行都收200大洋还叫没前途呀。唉呀,我真辛苦呀。同行,最收只收150啊。

网友:
还可以,关键是有成就感啊

网友:
进水机就怕主板的板层有伤到或有大短路,上次修一联想进水机CPU上管这一路的板层都烧焦了,最后把那一段用刀片割断把上面的元件移到别的电路上去,才修好,就是因为有些板子太贵换板没有钱赚啊!

网友:
200还嫌少啊!我一般修板子150,

网友:
维修呀就是难呀

网友:
学习,学习,小面积进水,修好的可能想性还是很大的

网友:
在我这这种故障要300以上

网友:
补充楼主一点,51427和6237是可以互换,但在个别机器上会出现3V或者5V电感,上管非常发热,比如HP CQ61的机器就会如此

网友:
其实搞维修,关会修是不全面的。
技术再牛,不会和顾客沟通说话也不行。一张名嘴行遍天下。
这也就是为什么技术不咋牛比技术牛逼的钱还哪的高。
如果是自个开店的,服务到位,说话得体,才是王道啊。
声明: 我不是说技术不重要啊,技术是吃饭的家伙。不牛逼一点也是做不长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LZ技术过硬,学习了~

网友:
最后修电池不开机的没怎么懂,PC38不是对地的嘛,怎么测出来变质??

网友:
我天天搞进水机,只要有耐心有思路就好搞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细心

网友:
搞这么久才收200大洋,,技术不赚钱啦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学习啦

网友:
进水机子,一般不修,,可能坏很多地方。。。

网友:
值得学习,,又上了一课

网友:
又学习了些东西 ~~~

网友:
厉害,电阻、电容级的维修,学习了。

网友:
羡慕呀,希望以后有机会认识一下。

网友:
楼主真强大。。。。又上了一堂课。。。

网友:
很不错了 我这里一般只有150哦 象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进水机不太好修呀

网友:
辛苦发帖没人顶啊,其实俺技术并不咋滴,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把帖子尽量写的详细,就是想弄点下载分啊!哈哈

网友:
其实,搞维修都有点累,遇到进水,还发霉的本子。

网友:
楼主 可以 技术也可以 这么多故障都解决了 厉害 有前途

网友:
lz真够细心的 ,技术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