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F15T71显示器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2-08-04):
今天接了个NEC F15T71显示器,不显示,插上电源后,电源指示灯一直是黄灯,屏幕一直是黑的,显示器后面没有VGA接口,只有几个USB插口和一个24+1的DVI插口,这种DVI转VGA的插头特别难找,

找到插头连接主机后也无显示,电源灯也无任何变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神机!旁边还有两个小喇叭,底座上面还有个像低音炮一样的东东,驱动板带功放的!

量了一下,电源板的电压输出非常正常,如下图:

再看到驱动板和高压板之后,头都大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本想把里面的东东全部换掉,用通用的高压板和驱动代替,可是一看到这种屏接口,老子又呆了,没有这种合适的排线能跟通用驱动板相匹配,见下图:

大家支点招吧!
看看要怎么样才能把这神器整好!

网友:
有点发蒙,没有遇见过,神机的历史估计也是狠悠久了

祝楼主早日搞定,路过帮顶

网友:
改成电源一体板和驱动啊。这种修不起来的啊。

网友(点评):
我也想改板啊,可是找不到能插这种屏线的驱动板啊

网友:
当我看到MADE IN JAPAN时,兄弟,有得你受的。。。

网友:
先加信号看看,日本人的东西,板子坏的少,最多也是灯管时间长不管用了吧

网友(点评):
文中有说过,连接主机无任何显示,灯管是好的,测试过了...

网友A:
这种双屏线的驱动板很难找的噢

网友:
通用的主控板,应该有,不过我只换过,30针+40针的,挺像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双屏线的驱动板很难找的噢

几乎找不到

网友:
DVI转VGA的插头 5块一个

网友B:
没有检测到开机信号,你重新接一根信号线试试

网友:
转接头很好找啊,到处都有

另外,板子做工真好

网友C:
这插头右侧密封的?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苹果的,和楼主一样,有点晕,最后放弃了

网友:
有这种双屏线的通用板的,一个貌似才14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插头右侧密封的?

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检测到开机信号,你重新接一根信号线试试

信号线换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检测到开机信号,你重新接一根信号线试试

刷程序试了吗?

网友:
现在我也有一台和LZ说的情况一样   显示器也一样   现在在头疼呢    不知道从那下手啊

网友:
神鸡啊,这种板现在我看都找不到了吧,只能默默的修了,望lz早日修好,下次遇到就不会抓瞎了

网友(2012-09-07):
我今天也收了这个一模一样的啊。也是不显示,刚开机时绿灯亮。过一会就待机了。也不知是不是信号线坏了。这个信号线是三排18针的

网友:
有没有人有这个程序啊。我这机子没USB口,在网上看到卖这个二手机的说,这个DVI接口是不能转VGA的。
只能用原装线接上去试。不知楼主修没修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