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跑 C5

楼主(2012-08-04):
刚在这上面查了下  都说这块板的桥容易虚焊  我按了也不行 还是C5 量各处电压正常 内存电压也正常 难道真的是桥虚焊了吗 但按下为啥没反应 主要是没有BGA 现在没法做下试试 哪位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
内存不过呀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 也换内存试了

网友A:
之前修过同样的板子也是一样的故障,先是加焊桥还是原故障,最后换桥的晶振好了

网友B:
巧了,刚才正在修华硕的 板子,不过不是你这个型号的,我这个型号是华硕M2N-MX的,有2片,第一片跑C5不动,第二片,闪一下就灭,很像12V短路,拔掉12V还是一个样;猜猜最后都怎么解决的?2片都是把CMOS跳线换掉就OK了,神奇吧

网友(点评):
不神奇喔,,这很正常的。。。。cmos跳线影响晶振的。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C:
内存不过,CMOS跳线不正常也会跑C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巧了,刚才正在修华硕的 板子,不过不是你这个型号的,我这个型号是华硕M2N-MX的,有2片,第一片跑C5不动, ...

不会吧  我做过的  不行啊

网友(点评):
会的,只是你的不是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修过同样的板子也是一样的故障,先是加焊桥还是原故障,最后换桥的晶振好了

晶振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你说没有就没有啦。。谁知道?

网友D:
我早试过了 再说不应该是CPU的事吧  都跑C5了

网友(点评):
大哥,amd的集成内存控制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不过,CMOS跳线不正常也会跑C5

试过了 不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早试过了 再说不应该是CPU的事吧  都跑C5了

跑C5也不代表CPU没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跑C5也不代表CPU没事啊

但CPU确实换过了

网友:
可以用风枪吹下看看,如果没变化,还真不一定是桥的问题啊。你再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修过同样的板子也是一样的故障,先是加焊桥还是原故障,最后换桥的晶振好了

你bga的温度是多少??我焊两个挂了。。。

网友:
跑C5内存不过,或内存槽坏引起。

网友F:
楼主可否把这个主板的桥北面的元件拍个照片发上来!我有个被别人修过桥背面掉个件,不知是电容还是电阻的!我没相机!没法拍照片!18a右边的同方向的一个贴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否把这个主板的桥北面的元件拍个照片发上来!我有个被别人修过桥背面掉个件,不知是电容还是电阻的! ...

你拍下 给我看看是什么地方的 我给你说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拍下 给我看看是什么地方的 我给你说下就行了

主板竖着拿在手里cpu坐朝上!上边有个18a右边的同方向的一个贴片!跟18a这个贴片一样竖着的!!谢谢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拍下 给我看看是什么地方的 我给你说下就行了

你最好说下什么芯片附近 你说的这个18a我没有找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最好说下什么芯片附近 你说的这个18a我没有找到

桥的背面,就几个贴片!不是主板正面!还是感谢你热心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桥的背面,就几个贴片!不是主板正面!还是感谢你热心帮助!

是个电容 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个电容 很小

我的板子还没整好呢 郁闷

网友:
跑C5的是电池电路相关问题呐。

网友:
谢谢你的帮助!我的这块搞废了!没bga设备,把桥摘了,植不上球!不弄了!浪费了一上午!!!

网友:
q r 我的也是跑C5,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明天刷BIOS试试。不行再搞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