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90CW8接VGA没有信号输入

楼主(2012-08-04):
PHILIPS 190CW8接VGA没有信号输入屏幕显示无信号,接DVI口就有信号输入屏幕显示正常;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有哪位高手知道?指点一下喂,谢谢。
无信号

网友:
VGA 量下三基色有没有问题

网友:
跑线都正常,接电脑就是没有反应,客户说用用就突然这样的,这种问题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网友:
我手上正好也有一台,没东西刷程序

网友:
这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呵呵,可能是菜单设置问题吧。输入源设置

网友:
HS--VS先看看有没有波形进芯片。

网友:
出现这种现象有两种可能,一是板上的存储器的内容损坏,二是VGA接口到主芯片的电路坏了或主芯片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把VGA输入关闭了?恢复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