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BGA看我的经验

楼主(2012-08-04):
1.直接上BGA上风50度60S  80度600S ,下风80度60S 120度600S
2.上焊高后上BGA,我无铅上风210度下风300度,有铅上风200度下风280度(防止温度高烧芯片,我都能坏好多了剩下一堆没芯片的板子,我都不知运哪找芯片了)我觉的温度要一点一点上生,我每档上生20-30度,不算降温的都有7档.
3.拆掉芯片时,上风就不要吹了,移开就行,下风吹10S后就把板子拿下来用烙铁除去锡(不要等到板子凉了再做)
4.装芯片时我主要是看芯片发亮与下降就行了,我从来就不动它,可以后还是把上风移开,光用下风吹个20S后再拿下来凉下就行了.
5我说的也不一定就对,只是我个人的经验.如哪位还有不同的意见,请指教回帖.

网友:
有的地方没看懂,建议楼主能重新编辑一下,技术贴,就是要严谨。不要模棱两可。

网友:
我做BGA就是直接120度50S  400度直接下  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LZ搞废了不少芯片才得来的经验。。。。。

网友:
我一般都是220度左右

网友:
我的无铅是上220,下270,都不知道是不是机子有问题。不上这温度。芯片动不了

网友:
想你们学习了,都是高手呀

网友:
这个很难讲啊 不可能有标准的定义。楼主的只能做为一个参考。主要还是因BGA机器而异

网友:
如果可以准确测出实际温度,方法才能确定的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