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说维修液晶电源过程中遇见的困惑吧

楼主(2012-08-04):
本人跟师傅修显示器也有一年多了 现在能做的就是换灯管  修高压  改驱动板 电源板  高压板   一般情况下的电源部分能维修  但是有的电源实在是很困惑 件都换完了 要么没电  要么电压起伏不定  最近师傅忙于另外的事情 也没时间教我了  我现在对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部分维修特别困惑 也算是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吧  因为有的时候碰见打印机电源部分  还有别的电源部分敢接下来 就是不敢修 没有自信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学修电源部分的呢  有好的资料 或者好的经验能借鉴一下么   本人小白 希望各路大大能关照啊

网友:
谁有那种简单易懂的 电路讲解 或者资料  最好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部分  本人万分感激啊

网友:
我跟你也是一样的 、 不过我只修一种牌子、    对于别的牌子的显示器比较少

网友:
不能这么说     电源板其实好修的    当遇到某某芯片   可以找图纸
   经常钻    慢慢的就熟悉啦

网友:
首先基本功要学好,各种开关电源原理都一样,无非就是整流后有开关电源管理芯片,开关管,开关变压器,反馈有TL431有光耦,先检查整流后的电压,220V整流后在300V左右,380V整流后是500多V,正常的话测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电压,如正常再测开关管和反馈还有后级电路,开关变压器很少有坏的,雷击的偶尔会断路

网友:
小白  我也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