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上拉电阻的真正含义

楼主(2012-08-04):
那一个3.3V电压经过上拉 V数变吗? 变了又是多少呢?

补充内容 (2013-1-8 13:24):
告诉我答案 已经很谢谢了  哪敢说批评呢

网友:
上拉电阻的作用是分流和保险的作用,一般的元器件不能用大电流,以免损坏芯片,用上拉电阻可以把电流减小,使芯片工作在稳定条件下,另外,如果芯片短路,上拉电阻在长期负载的情况下可能使阻值变大,或直接损坏,以保护后极不再通电,三点三经过上拉还是三点三呗,就是电流降了点  我自己想的,请批评

网友:
上啦到3.3V

网友:
我也不是很明白呢,搞不懂他是如何分流,又是如何保险的

网友:
上拉电阻都是10、22、33、47欧之类的阻值,基本都是用在数据线和地址线上

网友:
上拉电阻  一般是做信号用的的   电阻大  电流小      至于用上拉还是下拉  要看后面的 电路或芯片
如果 后面的 电路 无上拉电阻 只有接地开关管  那么要让后面的电路有 高电平 就需要前面电路有上拉电阻 把电压拉高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   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网友(点评):
楼主复制百度的解释,就因为解释的太专业,才看不懂的,不确定的信号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上拉电阻可以在IC完全控制电路之前,给一个确定的电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