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见过的花屏

楼主(2012-08-04):
   今天收到一台Acer4710的本子,开机出现花屏,从中间往四周扩散,把屏搬动一下又没有了,过一两分钟又出现了,有时候又开不了机,请教各位达人指点,有图片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屏问题吧,是不是LG141的屏啊

网友:
是不是时钟问题啊?

网友:
只能用替换法试试了,屏,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感觉应该是屏液晶排列问题,LZ是不是换屏OK了?

网友:
碰到过一次不过没这么严重  屏问题

网友:
个人关点屏问题,台式的液晶碰到过是屏主板问题。

网友:
有这样的,但是没有这么严重,屏问题。

网友:
屏问题,以前有修到过.

网友:
这典型的屏坏了  换吧

网友:
请问楼主:外接正常吗?

网友:
请问楼主:有时候开不了机是加电不显吗?有没有想过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开不了机  是不触发  不显示  还是黑屏

网友:
真的没见过啊,是屏坏了吧

网友:
屏和显卡都有肯能,,,替换试试看了,,

网友:
谢谢各位这么快给我回复,我还没开始检查,也没有外接,只是拿到觉得比较新鲜就先发上来了,先看下大家给我的建议再搞

网友:
4710这机器屏线坏的很多啊

网友:
完全同意

网友:
没有见过这个情况,安装道理是,屏有问题,但是大家都说屏有问题,不过你修好了。说说具体的问题以及处理过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