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的维修

楼主(2012-08-04):
客户拿来一台主机故障是开机后指示灯亮正常各风扇运转正常,就是屏幕无反应。插卡查不跑代码。本着先易后难原则直观检查没有发现问题,测12V,5V.3.3,V主电源供电正常主板无短路。再测CPU无电压,其他暂不管,先修CPU供电。经测量上下管正常。CPU供电的主芯片是ADP3180S,测量发现11脚ENDVD是0V,其他条件正常。顺着该脚跑线,发现它受控于RT9218CS。RT9218CS在本电路板主要管理VCC1.8V的电压。VCC1.8V的电压又产生IVDD的电压再产生CPUVTT的电压,还产生北桥电压。查VCC1.8V,只有0.89V。由此说明ADP3180的11脚无电压是由此引起的。经详细检查发现LL800电感的2脚VCC3.3V正常。而LL800的1脚3.3V不正常,用波波测量杂波多,由此说明LL800的1脚后的滤波不良,焊下EC809发现无容量。EC809外观看不出有什么异样。重新换一个1000UF/16V的电容OK了。装机后一切正常。特写出与大家共享,附上该板的图纸

电路图

网友:
不跑代码范围很广的  先排除内存 显卡 cpu问题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原来外表看似完好的的电容,可以用示波器测试有没问题。

网友:
要是没示波器的话那不是很麻烦,一个一个拆下来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