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时序 分析

楼主(2012-08-04):
有那位大哥能详细的分析下这张图的时序是怎么样进行的,,,

  在此谢过

网友:
适配器电压进来  经过保护隔离 产生VIN   VIN 分两路 一路给max1999 负责产生3V 5v pcu 电压5V产生15V待机电压 另一路给电池充电芯片
触发后   发出sus_on 信号给max1992 产生1.8VSUS延缓电压  3、5V控制芯片也产生 3 5vsus 几乎同时发出S5 _on 产生3V S5电压  然后发出main on信号给各个供电芯片     各个供电正常后  发出hwpg信号 给EC EC跟南桥交换各种数据后 CPU的vid等条件正常后  CPU供电芯片开始工作 控制场管产生vcore核心电压
然后南桥开始与bios交换数据  进行开机自检
这个是我猜想的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在实际维修中,了解这些会有多大帮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