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R,很多人遇过,但终究都没有解决。

楼主(2012-08-04):
      之前有接过一台K42JR,USB不能用了,发了两个HM55回来,做上去后机器正常点亮,
USB也能用了,一分钟左右掉电,掉电前风扇狂转。折腾了N天,HM55换了N个,一样一样
的。最后说服客户换板,这块板子就留了下来。

     昨天又来了一台进液的K42JR,不过这台的U是I5的,之前的U是I3的。直接把东西换到之
前留下的那块坏板上,顺利点亮进系统,竟然不掉电了,还高兴了一下。但风扇还是狂转,
看U的温度一直在96度,但实际并没有这么高。

     今天老老实实修这块进液的板子吧,排除一些短路后,待机正常了,但不触发,又换了
HM55的桥。机器顺利点亮,进系统和之前的那块板子一样一样的~~

     在系统里刷了最新的BIOS,还是一样一样的。搜了一下论坛的帖子,这样的列子不胜枚举。
难道大家都没有解决过吗?

网友A:
难兄难弟~~~~~~~~~~~

网友(点评):
我解决过, 是BIOS不对。 这机器 CPU 开机直接飙100度 但实际摸铜管没有那么高的温度。 而且风扇一直是常转。 刷了个BIOS之后成功解决

网友(点评):
升级bios引起的cpu高温,可以通过刷bios解决(必须是用编程器刷)。换hm55的,刷bios没用的,我亲自试过,从好机器上用编程器读出,刷到故障机上,故障依旧。

网友:
   这个真没有解决

网友B:
那你没看一看  是不是 人的散热铜管 的问题呀

网友:
是不是散热铜管坏了,不导热呢

网友:
哎`这问题确实不好解决

网友:
主板都修亮了,重点是放在散热问题上了,在散热器和CPU间最好用好的固态导热硅胶吧

网友:
也许鲁大娘检测温度有误,可以换另一个软件测测

网友:
有温控IC的么?

网友:
温控电路有虚焊

网友:
擦了现在芯片也检测是否原装的吗

网友C:
I3以后的机器我听工厂维修的人说换桥之前要先备份BOIS,换好桥后就写回备份的BOIS,要不就掉电,这个我没试验过,不知是不是真的,但我试过一台I3换桥后准时用20分钟掉电。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换桥前备份BIOS,换好桥后回写备份的BIOS”,请问这不是多吃一举有啥用呢?难道HM55的桥芯片还会改写BIOS不成???
一般就是换桥后把bios重新刷,因为温控是写在这个bios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3以后的机器我听工厂维修的人说换桥之前要先备份BOIS,换好桥后就写回备份的BOIS,要不就掉电,这个我没试验 ...

做桥前把BIOS拆了.可以吗?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很纠结,我也碰到过一台,不过温度是一直86度。但不会掉电

网友E:
这个不是 bios问题,k42jr 4.0的,换hm55后,,风扇长转,鲁大师测试cpu 90多度。之前做过一次测试,把故障机再换回原来的hm55,就ok了。结论是可能hm55写有程序,等待高人解决。另外 k42jr 2.0的换hm55后进系统就掉电,更恶心。

补充内容 (2012-8-7 20:38):
k42jr 2.0的bios应该有备份,明天给你找找。要bios干吗还反对呢

我有一台K42JR I3 不跑U 刷VER3.2 BIOS好了 现在进系统掉电~~ 本来的版本是2.0的 没有这BIOS 你们有吗?

网友:
遇见过。。而且开机还超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做桥前把BIOS拆了.可以吗?

这个我没有听说,但按原理我想肯定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 bios问题,k42jr 4.0的,换hm55后,,风扇长转,鲁大师测试cpu 90多度。之前做过一次测试,把故障 ...

是的,感觉就是HM55的问题。不过我这两片板子上I5进系统都不掉(上I3肯定掉),3DMARK 03跑下来也正常,准备就这样交付客户了。

网友:
建议把风扇供电改下,要不客户受不了的

网友:
期待有好的结果,的确很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的 鲁大师测这款机CPU温度测的不准, 还是要看实际情况的, 跑一下3DMAX06看  不会掉电的话 ,机子是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 我换过 不过是I3的  换完后 没有出现掉电情况   是联想的E10  I3的U   是焊在主板上的    是HM55

网友:
这问题碰到过 两次了  都是 宏基的本子  仁宝代工的   也都是I5的U  没有能够解决,

我也遇到过一个宏基的 I5的 CPU 温度高 但是用没问题。就是CPU检测的温度高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学习中

网友:
是不是真的?还没换过hm55的桥

网友:
还没换个HM55的 桥,不知道是不 是真的,要是真的,那不是说以后的机器只要HM55坏就没法修了吗,

网友(点评):
HM55的我换了很多,这种情况在华硕上遇到过。广达,纬创,仁宝没见过。

网友:
温控芯片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没有听说,但按原理我想肯定可以

为什么?难不成换南桥还会动到BIOS?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多啊

网友:
这个板版本特多,有一块主板CPU旁边的有一个电压没出来也能点亮

网友(点评):
切换内置显卡 CPU输出显示的时候才会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难不成换南桥还会动到BIOS?

这个我也没试验过,我也不知怎么说,只有=同行们去试验了,当初听他说得很有道理,但原理现在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重点就是备份BOIS,希望各同行去验证看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 bios问题,k42jr 4.0的,换hm55后,,风扇长转,鲁大师测试cpu 90多度。之前做过一次测试,把故障 ...

同意,问题应该就是出现在HM55上,我觉得HM55不可能会写有程序的吧。楼主应该对比一下机器上的HM55和机器上的有什么区别?比如说一下编号或是芯片批号什么的,是不是ASUS出厂写BIOS的时候把桥的编号或批号写到BIOS里面,楼主可否把BIOS读出来然后看看有没有南桥上面的编号什么的,希望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有见地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啊,我两台机器换板了,CPU都是坏的

网友:
啊,还有这种问题,那以后的机器不是就没有修的了。呜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C:
I3以后的机器我听工厂维修的人说换桥之前要先备份BOIS,换好桥后就写回备份的BOIS,要不就掉电,这个我没试验 ...

一般就是换桥后把bios重新刷,因为温控是写在这个bios里的

你在说啥哦!?老大!完全不懂!

网友:
备份bios以后,打开bios文件去掉监控温度那个项目,一般都是这样的`1

网友:
手摸下铜管试试温度两端温度差别大不,面部对着出风口看散出的是热风不

网友:
刷BIOS真的能好吗,求真相

网友:
也许检测温度有误,换另一个软件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兄难弟~~~~~~~~~~~

在没修进液板之前,我就把两块板子的BIOS换过了。

网友:
今天也接台这样的机子,开机到0.6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的,机子是摔过的,还不知道怎么修哦

网友:
同样的板,我的是开机电流1.3左右,不显示,在论坛上找了一个bios刷进去,刷了以后可以开机显示了,但暗屏,外接正常,开机1分钟左右关机,K42JR的板,BIOS里面显示的是K42JE,不知道是不是bios刷错了是不是。开机后短接一下29脚的BL_EN_CON屏可以亮

K42JR REV 3.2 HM55 显卡ATI216-0774007.zip

网友:
无语;接台刷BIOS亮的;进系统几分钟直接掉电,客户不愿换板直接还原了

网友:
多灾多难的机子!!!!

网友:
今天再测,发现EC上的芯片7706发热比较厉害,开机后6脚1.2.3脚电压均为3.3V,6脚电压为1.77V,7脚电压为0.78V.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另外我昨天去问淘宝上专门卖这个主板的人,他们都说,1分钟自动关机肯定是BIOS的问题,寄过去帮忙刷要200块钱,个人觉的bios是有问题,肯定还有什么关联的东西,要拆掉或者更换什么的。。。

网友:
我也头疼这个事情,烦死了

网友:
就应该是温控IC有脏东西了,天那水洗洗更健康。有时候很困扰的其实是非技术性问题。
菜鸟拙见

网友:
我也见到过呵呵额

网友:
我遇到也是这款机,,加焊南桥可以亮机,,进系统一两分钟就掉电,,也是这问题吗,,,最后还给客户了,,

网友:
期待中啊。希望高人的出现啊

网友:
这样的机子不好修呀。我有一台正在修

网友:
点火BIOS,要合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没看一看  是不是 人的散热铜管 的问题呀

把南桥的一个什么驱动卸载掉温度就正常了,去年我修过一台折腾了2天,最后发现不装驱动的时候一切正常,装驱动后CPU马上显示98度,但手摸CPU散热管温度很低,后来就一样一样的装驱动,单装到南桥的驱动后出现这个现象,那个驱动的名字忘记了,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
HM55是否有问题呢,待查。

网友:
只要时间温度没那么高就行了,但是这样侦测到温度搞,会掉电的

网友:
你测的温度是90多度,是实际温度,我搞过这种I3 I5的机器(你拆铜管温度就会问题的),就像IBM E40机器散热不好处理,解决方案是换成固体的硅胶 原装原厂的那种,也可以用IBM X60 北桥上的软片代替(其他的铜片什么0.2  0.4 0.6 0.8 1.0 1.2 1.5 我都测过了都不行)

网友:
铜管坏了 不导热了 导致的吧

网友:
没修到过的哥们不那么瞎凑热闹就好··    我遇到过2片  无果,有兄弟  BIOS EC  温控 CPU 显卡 北桥 都换过 无果。。。     现象是开机1-3分钟 风扇开始狂转 之后掉电。

网友:
貌似华硕的板子不管是台式主板还是笔记本主板BIOS 设置里面都有一个节能 或者风扇转速之类的选项 之前我在台式机遇到过 风扇转得恐怖。。。 问了好多高手 也都没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CPU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
     还真难搞

网友:
优点迷糊!但请高手们一起进来讨论研究下 同进步嘛

网友:
HM55一般有两个BIOS,EC一个BIOS,南桥一个BIOS,肯定是EC BIOS有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进水的换过HM55 ,不亮后来换一个P6601的CPU才亮机。HM55坏,CPU坏原装是I3-370M的。进系统后CPU温度高,95度,还以为温度散热没搞好。经检查散热很好。但不关机不掉电,就和客户说是软件检测错误。可正常使用。

网友:
B460的我也有一台这样,换了南桥好了,但关机还有电流,风扇一直转

网友:
学习了 华硕机子真搞不懂

网友:
之前修过一块K2JA也是这个问题,最后很气人的。没收上钱。这个应该是BIOS有问题吧,可是一直找不小K42JA的bios。

网友:
关注杂症,K42JR掉电高温,这板想必只有找ASUS工厂的出来解来了,
另淘上有换此板修的,想必华硕有关系啊

网友:
华硕的主板不好搞,看图纸很累,毛病也很怪。

网友:
没遇到过 这样额机器

网友:
刷个BIOS 解决吧 只 是感应温度出了问题  或者senser 没感应到正常温度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过一台ASUS K42JR的机器,也是主板进液,也换了HM55的,可是没出现你说的那些什么温度高,风扇狂转,掉电的故障啊!!!

网友:
华硕k42,a42和x42的机器确实设计得变态,bios版本太多,有时相同版号的bios都不同。

网友:
这种要子不好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