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笔记本不插内存跑E0,插内存跑E5,有时跑02

楼主(2012-08-04):
一个同方T25的老本,板子是顶星代工的S27I,910GML的北桥+FBMICH6,刚开始的故障是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开不了机,发现是内存槽的问题,更换后不插内存跑代码是E0,插上内存跑02,后来怀疑是北桥的问题,换了一个915GM的桥,不跑代码,有换了个910GML的桥后还不跑代码,无奈把原来的桥重植了装上还是跑02,不插内存跑EO,我测了数据线没有发现断线的,内存的时钟也有166MHz,帮忙分析一下看是哪里的问题!

注:BIOS刷过,CPU、内存均更换过无果!

网友:
南桥坏得比北桥多些。先考虑换南桥。还有最好用内存阻值卡,测试下数据总线电压是否正常,一般两个都有3V左右的电压的

网友:
学习了

若风 -5 严禁灌水

网友:
估计还是桥,

网友:
换过南桥了,无果!

网友:
南桥也换过了,也用内存打阻卡测试了数据总线都没有问题.,北桥也换过了,换了北桥就不跑码了,换回原来的桥就跑02或是E5,不装内存就是E0

网友:
兄弟,你那块板怎么样了,我有块HP的板,也是不上内存跑E0  上内存跑02,原来是北桥阻值0,还又不发热,1.8V没有,后来换了北桥,电压正常了,但跑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