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屏彩线,高手请进,有故障图

楼主(2012-08-04):
声明:
此故障图是用通用新屏线,通用新驱动板点过后拍的,与原装板故障现像一样。。

补充:测得屏上有3.3V,4.8V,5.6V,13.6V,21V,23V,-9.7V,屏组电压是否正常?
所以应该在屏本身问题上,但哪位高人知道是屏的哪部份坏的??请指点

网友:
屏驱动芯片有条件换个试下

网友:
麻片刷下   但是你要确定屏线是原装一样的。

网友:
由简入繁,换屏线,换驱板刷程序,换屏显示芯片,这种花法,屏本身应该没有多大故障,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重写驱动就OK,不知道你这个怎么样

网友:
不好弄的别费劲了

网友A:
楼主 我想 驱动不对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想 驱动不对把

看完标题再回,故障跟原装板一样的现象,跟程序已无关

网友:
驱动板上的24C16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B:
逻辑板的屏接口焊了没有 ?如果不行就不好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逻辑板的屏接口焊了没有 ?如果不行就不好弄了

说详细一点。。。。

网友D:
你要确定屏线是原装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确定屏线是原装一样的。

屏线和原装屏线一样,通用板点与原装板点现像一样

网友E:
是什么屏?修过一台这样故障的机!逻辑板到屏玻璃板有断线!飞线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详细一点。。。。

就是屏线接口 看看是不是有松动或者接触不良的,用烙铁焊下  你这样的花屏有些是液晶屏那块的排线有坏的  也有主芯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屏?修过一台这样故障的机!逻辑板到屏玻璃板有断线!飞线后解决。

满屏的线,你怎么查出断线的?飞了几根线?

网友:
主控坏了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不用废精力修了,要是想搞科研练练手艺的话就用空闲的时间去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