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个补丁,USB 2.0提速四成!

楼主(2012-08-04):
(图片)

网友:
类型:原创
来源:电脑报报纸编辑:吕远作者:吕远
[摘要]虽然Intel和AMD配备USB 3.0控制器的主板已经大量上市,但对于已经选择了只有USB 2.0的主板的用户来说,用USB 2.0闪存、移动硬盘拷贝大文件时,看着那蜗牛般的进度条,有木有种不耐烦的感觉啊?那么快来看看,提速其实很简单。    虽然Intel和AMD配备USB 3.0控制器的主板已经大量上市,但对于已经选择了只有USB 2.0的主板的用户来说,用USB 2.0闪存、移动硬盘拷贝大文件时,看着那蜗牛般的进度条,有木有种不耐烦的感觉啊?那么快来看看,提速其实很简单。

USB 2.0为啥达不到60MB/s?

    大家都知道USB 2.0的理论带宽是480Mbps,也就是60MB/s的数据传输速率,但实际使用中我们会发现这个理论速度是坑爹的,长期以来USB 2.0最高实际传输速度被限制在30MB/s左右,只能达到理论带宽的一半。这是由于落后的协议和编码方式造成的。

    USB 2.0采用的是传统的Bulk-Only Transport(BOT)协议,由于没有进行改善,随着目前高速存储设备的出现,BOT协议阻碍USB传输速率的问题已经显现出来。而目前的USB 3.0新增了USB Attached SCSI Protocol(UASP)协议,新增了两组数据总线,支持多命令并发执行和NCQ队列功能,这样就可以发挥出5Gbps的高速带宽优势。

    另外,USB 2.0使用了NRZI(Non-Return-to-Zero Inverted)编码方式,它是基于串行传输模式,传输连续的0、1字符串,由于其中需要强制插0以保持发送端和接收端频率同步会造成USB 2.0传输带宽的浪费。而USB 3.0采用了时下流行的8b/10b编码方式,有效数据利用率为80%,也就是USB 3.0的有效数据传输带宽为500MB/s。

小补丁为USB 2.0大提速

    微软目前放出一个补丁来提高USB设备的访问速度,由于它是一个HotFix热修复补丁,并没有作为常规补丁随系统自动更新,因此我们平时也就体会不到它的作用,那么我们可以自己来手动下载安装。

    从微软官方下载Windows6.1-KB2581464补丁,解压后安装。光安装补丁还不行,还需要手动对注册表进行一些修改,将USB 2.0存储设备的最大传输值从默认的64KB增加到2MB,这样才能让它的速度有所提升。

    首先需要将存储设备的INF设备信息添加到注册表中。在设备管理器中的磁盘驱动器中找到当前的USB 2.0存储设备,右击它选择“属性”,切换到“详细信息”选项卡。在属性下拉菜单中,选择“父系”,这时在“值”的对话框中就会出现一串字符(如图1)。其中VID_xxxx&PID_xxxx字符就是USB 2.0存储设备唯一的INF设备标识,例如VID_090C&PID_1000,即090C1000。

行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依次点击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usbstor。在usbstor下有几个子项目,新建一个名为“090C1000”的项,并选中它,然后在窗口右边的空白处右击新建一个名为“MaximumTransferLength”的DWORD值,然后双击,把它的值改为001fffe0(如图2,十进制数值为2097120,也就是2MB)。保存后重启系统。

实际测试效果

    我们用金士顿DataTraveler 16GB闪存进行打补丁前后的对比测试,首先运行ATTO Disk Benchmark,在默认配置下,读写速度分别为34.9MB/s和28MB/s,安装补丁后读写速度都出现了显著的增加,最高读取达到了43.2MB/s,写入速度也为34.6MB/s。接着用AS SSD测试持续读写速度,默认情况下,读取速度为29.4MB/s,写入速度只有25.1MB/s,安装补丁后,读写速度分别提升至42.9MB/s和33.6MB/s。

    虽然这些速率在USB 3.0下算是小儿科,但是对于那些USB 2.0老用户来说在不升级USB 3.0的前提下获得40MB/s以上的读取传输速度,相对默认环境还是有不小的突破,能够节约不少拷贝文件的时间。

写在最后

网友:
装的是XP,这补丁只适合win7

网友:
xp没有用过 ,试试吧

网友:
呵呵,还有这回事。试试看

网友:
XP下试一试 看看行不行,先感谢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一定去试试看,我自己的机器拷贝文件跟蜗牛爬的一样

网友:
XP不行,我才试了的
哎可惜,LZ没有说清楚

网友:
Win7 64位安装不了,提示此更新不适用你的计算机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试机看看。

网友:
怎么XP的不行,试过了

网友:
还有这事,没听说过

网友:
这好事,什么时候发布的

网友:
这消息可以接收

网友:
好用不好用啊!!改天修改试试!!

网友:
试试XP行不行

网友:
噢噢噢!不通用不爽

网友:
这个方法不知道行不?LS的说WIN764的不支持,我也是64的

网友:
没有试过学习了有时间可以试下

网友:
这个真的有效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