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S 不过内存

楼主(2012-08-04):
刚刚接到一块昂达N68S的主板,通电会跑码,卡在“41” ,明显不过内存,电压基本正常,凭以往的维修经验,先刷个BIOS ,焊回去一点跑数正常,就这样3分钟修好一块板!、、、希望能帮到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
维修经验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很快主板会再坏的,是北桥脱焊了

网友:
是北桥的事吧,这种事很多的

网友:
像这种单桥的主板桥的问题占多数,BIOS少

网友:
感觉不过内存是北桥出问题了!你刷BIOS就搞定了!真是神了!!

网友:
北桥问题,多数是虚汗

网友:
单桥事故多

网友:
跑到41或者ED停,一般都可以刷BIOS或者换内存搞好。

网友:
41内存都知道,刷下能过!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