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舟A550独显主板

楼主(2012-08-04):
求神舟A550独显主板一片,板号是QL4。上I5的CPU。有的站内联系。

网友:
主板什么问题,看我能帮你分析分析下嘛

网友:
刚修过一台在机器,修了大短,内存有波形不显

网友A:
这板子是进水板,半年前进水来我这修过,用了半年现在不稳定,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掉电。能开机进系统就随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是进水板,半年前进水来我这修过,用了半年现在不稳定,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掉电。能开机进系统就 ...

要不寄过来我给你修一下, 我在广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寄过来我给你修一下, 我在广州

客户都同意换板了,就不修了,修好就没那么多钱赚了。

网友(2014-09-07):
你的机器故障是这款机通病,不是进水的原因,桥虚焊,加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