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自动关机又开机

楼主(2012-08-04):
我的一台台式机进来经常出现主机关机又马上开机,查不出什么故障,索性拆下775CPU用酒精擦洗一遍再装机竟然好了

网友:
LZ 本来你这个就是散热造成的,主意散热就好了

网友:
绝对不是散热不好,我就是特意拆下来涂抹散热硅脂才出这样问题的,原先散热膏基本上都没有了也不出这样问题,现在是涂抹散热硅脂加清洗CPU触点解决问题,主要还是触点接触不良,我的看法

网友:
应该是触点氧化了吧

网友:
有的不明白,呵呵。不过有时就是这样。

网友:
775的就是这样,接触不良。

网友:
不太明白,还是要多学习,

网友:
神奇,想你也不会范散热不好的错误的。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后没办法就把主板放了两天,后来就一块好了,点亮了,另一块还是坏了。。赔死了

网友:
还是触点氧货摊原因吧

网友(2012-10-17):
可以试试了,本人一客户机二手机老是出现这个原因,搞好了才一周又出现了。

网友:
学习了,触点氧化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