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MAINON一般是多少伏

楼主(2012-08-04):
请问一下MAINON一般是多少伏,Y450的MAINON是0.94V,不知道正不正常,还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3.3V,要麽高電要麽低電

网友:
EC的供电是多少,它就是多少

网友:
是3.3伏左右

网友(2016-07-12):
3.3v ec发出 开启供电信号

网友:
看上啦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不一定在有些机器上是十五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