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CPU 无供电 维修+电路分析

楼主(2012-08-04):
主板型号:映泰P35D2-A7 VER:6.0
故障现象:CPU无供电
维修过程:同行送来一块板,加电测各大供电,测到CPU时发现无供电

主板型号是

CPU无供电先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1、供电 2、开启 3、VID
此板的PWM芯片 用的是ISL6322  。

6322的10pin 是VCC供电     36pin是EN开启信号
此板开启信号为0V ,不正常
顺着EN脚跑线

板子上画的太乱,又在本子上画了个图。要得到EN信号Q1的B极为低电平,Q1受控于Q2,Q2的B极为高电平,Q2B极得到高电平
必须Q3(PNP)B极为低,Q3的B极又受控于Q4,Q4的B极要为高才能实现(Q4的B极有个3.3V的上拉,图上没画出来),Q4受控于
N沟道场管Q5。Q5的G极为低时才能满足条件,Q5的G极是由CPU座发出的

问题 找到了,用手压下CPU座, EN信号出来了,为1.8V。主板开始一路跑码了

不过问题还没解决,这个座子是BGA封装的,由于我这里没有助焊剂,所以没办法加焊。这几天发回来个CPU座直接换上应
该可以解决问题 了

画的电路图没有整理,将就看下。

顺便问一下,加焊CPU的助焊剂哪种 好用。我在网上买过但是没加焊成功过,大哥们都用哪个牌子的,哪里有卖介绍下。下次就不用换座子了

网友(点评):
友邦免清洗助焊剂

网友:
师兄跑线路很厉害!

网友:
正在学基础,大哥是榜样。

网友:
我们用的都是在训维买的

网友:
cpu座子控制EN信号,第一次听说,楼主强悍

网友A:
哈哈,都夸你厉害,但是我知道你的水平,我觉得这图一定不是你画的

网友:
cpu座子的VTTOUTL 或者VTTOUTR

网友(点评):
不好的消息,换座出问题了。座子进回来了,忘了哪条线怎么对,费了三个座还是没换好,唉,发誓三个月不换座,然后再学习,主板从没基础都学会了,以后开始主攻笔记本。饼哥,学了你的三成我感觉现在可以独步许昌了。

网友:
分析的头头是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都夸你厉害,但是我知道你的水平,我觉得这图一定不是你画的

图都画成这样了,我还郁闷没有整理。放心吧,绝对原创

网友:
分析的透彻,有才

网友:
这个就应该是为什么不上cpu没有cpu核心供电的原因吧。给力了。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都画成这样了,我还郁闷没有整理。放心吧,绝对原创

我知道是原创的,但估计是你店里的大师傅原创的吧,以你的水平你是画不出这图的

网友:
价格50左右的就可以了,质量都行

网友:
实物图还真不太好看,整理成原理图就好理解了

网友:
跑这个线路要有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