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10P 小本 不显示

楼主(2012-08-04):
HP 2510P小本
板号:DA0OT2MB8G0。
故障:插上电源,不触发
    接下后,上恒流源发现无待机电流,于是拆机。光板上电,还是没待机电流,于是测3V 5V电感发现有3V  5V电压,便检查充电ICMAX8765E,发现是坏的,换上后有待机了,上电触发了,但电流从0.034-0.526-0.638-0.468不动了,检查了内存的供电,时钟都有了,打内存阻值都正常,因没有示波器打不了波形,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cpu ....和北桥看看

网友:
BIOS很容易坏的

网友:
涮BIOS,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