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391的板子

楼主(2012-08-04):
遇见一板子3391的 第一次待机0.037正常 可以触发。断电,在上电,待机0.007触发不了,待机3v  5v 都没了。求思路……完整些啊。

网友:
一般是第一次触发后,掉电第二次不触发,是主板某个地方有短路,芯片自动保护了,用上电时序,去修这块板吧,总有一个地方,是不对哦的

网友:
你找一下阿!肯定有地方的阻傎不对。

网友:
先把你的3 5V整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