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400反复重启

楼主(2012-08-04):
今天接一台R400,按开关开机,电流跑到0。8掉电,然后就反复的重启,重启现象为:电流每隔5秒钟左右在0.04到0.3之间跳变(也就是说0.04为待机电流,待机电流在大概5秒左右跳到0.3,马上又跳回0.04,大概又过5秒钟跳到0.3马上跳回0.04。拔掉电源,再插上还是一样的,电流上到0.3又掉回0.04,但过一个小时左右再开机电流又能跳到0。8左右掉电,然后就反复在0.04到0.3之间跳变.掉电时3V,5V都正常的。反复重启时3V.5V也正常的.各位遇到过这个问题吗?重点查什么地方?

网友:
用跑马卡跑跑码,看在哪一步?

网友:
少电压  看电流上去的时候 CPU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电流跑到0.8的时候CPU电流上来了的。现在一直都是0.04到0.3之间跳变.测量了也没什么地方短路.

网友:
补充下:我同事说接过来的时候客户说开不了机,故障就是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接着又亮又灭,反复这样,但在我同事手里又能开机进入桌面,关机后拔掉电源后再开机现象就和客户说的现象一样,过几个小时我同事再次开机,又开起来了,然后拔掉电源后又开不了.现在就一直在0.04到0.38之间跳变,和客户拿过来时的现象一模一样.电流跳到0.38之时CPU电压在0.99V,北桥上电容电压为:1.05V,1.53V和1.8V,显卡上的电容没得电压为:1.8V和1.05V.

网友:
能上电的  我就没思路了

网友:
我有一台是有时候掉电,有时候有很正常,不知啥问题

网友:
在我这放了几天,前天再次试机能开机正常使用了,估计是显卡或者北桥芯片虚焊了,由于不知道是哪个芯片虚焊,不敢盲目乱搞,所以今天先还给客户了,将就用着。

网友:
这类问题还真是头疼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呀

网友:
建议楼主用波波打下电流到0.3几的时候整个主板的电压 包括那些分组电压 那个不出干那个 嘿嘿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电容的问题~~导致保护~~

网友:
我也有一台R400 要了俺命的就1.5v不出 修了两天 头痛! 明天 挨个换电容吧!

网友:
待机0.3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