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G281D 28寸显示器区域白点雪花 色块 闪烁 黑屏

楼主(2012-08-04):
瀚视奇HG281D 28寸显示器。2008年产的,第一批HANNS STAR 27.5液晶屏那款。用了3年多,现在总是开机部分区域白点雪花闪烁,显示复杂颜色和内容的区块色块杂色闪烁。VGA接口信号1小时左右后必定黑屏,指示灯正常;HDMI接口信号黑屏几秒会恢复。关掉显示器过一会开会亮一下接着马上又黑。

请教维修检测思路是高压条、电源板的电压,液晶驱动板芯片散热、排线通断路,哪方面着手。查了下是普遍现象,有维修经验的请说下吧。

电源板PHIHONG PSM217-404-H-R REV 1

液晶驱动板PM549DA3 62C6-1549-1002 M06 VER5.0A

白点雪花闪烁

区块色块杂色闪烁(借用图片,主要是屏幕下半部)

网友:
挣分,到专区发

网友:
这个问题主要在驱动板,楼主如果修补出来,直接改块驱动板。

网友:
这种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也有时候不闪烁,你们认为要排除屏的问题吗,我问过特约维修,说200元帮我修好,但我想自己修?个人认为,驱动板某元器件收到电磁干扰引起的,但不知道检测哪些电路和芯片

网友:
   用排除法吧     出现这种故障     主要应该在     驱动板和屏线. 屏       这三块

网友:
雪花、色块这肯定是驱动板或者屏线的问题。黑屏的问题还真不好说,有条件的话先改个驱动板试试,万一色彩还不对的话那就是面板的问题了。

网友(2013-05-23):
请问大师,你那个HG281最后修出来了没有?我这接到一台也是雪花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供电的问题,更换供电管旁边的电容试试

网友(2013-07-25):
我遇到过,更换驱动板上三端稳压旁边的小电容后故障排除。应该是一通病了

网友(2013-10-22):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黑屏是不是开关坏了,取下来用酒精清洗一下说不定就好了呢

网友:
修过一台同样的问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2014-01-12):
多谢了,也遇到一个和你的问题一样的,换了个高压板,故障依旧,换两个小BB电容,OK

网友:
补充一下,显示器是瀚视奇HG281D和楼主的一样,看起来是通病呀

网友:
真神奇,是通病,学习

网友(2014-11-09):
我的是 hdmi插了没反应啊 咋整啊

网友(2014-12-18):
我看应该是逻辑板上的问题

网友:
换个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