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不跑码

楼主(2012-08-04):
        客户拿来的时候一上电是0.36A的电流,按照经验一看就是缺电压的问题。。可后面一拆开来一测。电压全齐(裸板是0.23A的电流)。。。开机一会就掉电。这不就是缺电压的的意思。。CPU是BGA封装的。测试不到北桥的AD线。我就直接加焊和换了都一样。南桥是FBM的。也都换。还是一样。。接下CPU我也加焊了下。反正现在故障依旧。。接下来就是不知道往哪修了。。哪位大师碰到过同样的问题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你都不再仔细查查啊!就直接加焊啊 换啊     基本上的几个桥 都被你给动了。修起来难度会大一些。供电都有了,那时钟和复位呢?有没有呢。

网友:
南北桥的复位量不到。这里你指什么复位呢?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一个P5V_ALW的一条线断了,导致P5V_ALW一开机没拉低。它下面的那个三极管不导通所产生的开机电流被拉低。。。图我不知道怎么传上来。如果说电压全齐的情况下。时钟一般都是出来的.还有复位.我这里没示波器.所以BIOS我也测不到.昨天晚上客户拿来的.我没看图.我以为凭经验就可以解决的.但没想到麻烦了点.今天看图纸看了下.谢谢上面的那位顶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