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G480玩CF不能全屏?

楼主(2012-08-04):
联想笔记本G480玩CF不能全屏,是i5 3210的CPU  4G内存  610  1G的独显。求高手指导啊?

网友:
是显卡驱动的设置,没有设置好。是不是NV显卡的。我的机器是CQ35就是这样的。 。像这样设置就可以全屏了

网友:
我原来也不知道。自己摸索出来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

谢谢指导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件方面的事吧

网友:
要全手动安装版的系统才行

网友:
这个显卡驱动不用动,
进游戏之前迩可以把电脑分辨率调成800×600
这样CF就是全屏了,

网友:
这是显卡新的驱动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