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神舟HP860不过隔离一例

楼主(2012-08-04):
   接同行一台神经HP860,插上电源,待机只有0.001,跟同行说南桥坏了,报价200元。
  折开机器, 通电测量,

PQ41,4脚有19V,1,3脚为0,测PR20左边有28V,升压正常,左边为0,分析可能是PQ3导通了,测PQ3的2脚,5V,证明是PQ3导通拉低了PQ41G极的电压。

的来源,
由充电芯片发出,作为检测适配器,用电源供电时低电平,用电池是高电平,
先查充电IC的工作条件,

24脚DCIN有19V,第二脚的ACIN为0,根据分压公式算出19/(100+12.4)x12.4=2.09V.

因PQ14没件,忽略,先测量PR96和PR99,阻值正常,而PR96左端也有19V,可以断定是后级拉低了,先拆了PQ5,没用,把6521的2脚挑起来,还是0,再把PU3的第6脚挑起来,这回有2.09V了。测量PU3的1,3脚电压都正常,因没这件换,先不管它,接回6521的第二脚,装上PQ5,插上电源,看到待机变为0.05啦,测量ACOK#变为低电平,3,5VPCU电压也起来了,点开关,可以开机了,装上CPU,内存,亮机啦。
在此感谢创腾的指导和线圈兄的鼎力相助。

网友:
就是说P2805DC-DC芯片的PG脚把ACIN拉低了,由于没有这芯片替换,直接把PG脚断开,让电压升回去

网友:
楼主 没待机是要好修点啊

网友:
思路找的很对嘛,理论学的一定不错。

网友:
非常好,楼主真细心受教了,学习

网友:
真的不错,好仔细哟,学习了,收成不少。谢谢分享

网友:
非常有价值的优秀帖,最少也可推见一下!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基础一定很好。顶一下。

网友:
分析的不错,我就不会怎么分析要学习了。

网友:
这么牛 很是羡慕啊 我一直就不知道从何处而学啊

网友:
希望楼主能多发点这样的贴子、让我们这些小小白学习下

网友:
也就是说,把PU3的第6脚挑起来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新手  我们还是不怎么懂  以后要加强学习了

网友:
挺不错的经验,建议楼主多发点!

网友:
值得学习,经验丰富

网友:
经验丰富
挺不错的经验

网友:
理论指导实践呀.

网友:
楼主高人啊。。。思路很重要啊。。。。

网友:
到底是哪里坏了啊,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高手啊,我最怕挑脚了,一挑就坏!

网友: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个芯片的图没上传吗,学习吧,就是有点糊涂

网友:
楼主能多发点这样的贴子、让我们这些小学习下

网友:
看到您写的,真是学习了,谢谢

网友:
慢慢学经验

网友:
看了3遍就是知道把PU3第6脚翘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嗯。还可以

网友:
理论不错,这样修起来才会轻松

网友:
保隔不是太难。

网友:
把6脚跳起来就好了啊,那也就说6脚可以不用吗
!

网友:
仔细看一眼就看出来了,就是PU3把那个2点多V的电压拉低了嘛。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那6脚有没有复原啊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挑起来的意思是,比方把6521的2脚挑起来,是指整个芯片拆了,还是就2脚挑起来,单独一个脚怎么挑?

网友:
看来大有长进呀!

网友:
楼主不错,你们图纸好找吗?每次接到一些特别点需要图纸的时就找不到图纸了

网友:
分析很好 很有结果

网友:
修机真快啊,还是上电时序了解好啊!

网友:
那也就是U3内部坏掉了?PG拉低了ACIN。使ACOK为高。PR20.PR21串联接地形成分压不到G级28V,保护隔离不过。。嗯。。。思路很明确。。。。学习了楼主。。

网友:
学习了,收成不少。谢谢分享!

网友:
果然很给力~~~修的肯定特带劲~~~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你这样的水平啊

网友:
是PU3坏了吗?

网友:
实在不错,迅维的,什么时候我也去迅维喝喝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