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怪问题

楼主(2012-08-04):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55 机器 是AMD ATI 独显的。问题电流跑到1。7A左右不显示会掉电重启。折了硬盘就有显示,用U盘进PE也正常,测硬盘接口供电,复位都正常。硬盘换过,BIOS 刷过,南桥换过。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怎么不去考虑显卡的问题呢。有可能是在加载系统的时候,出现的问题。一般PE是不加载外设的。显卡也只是运用最下模式的。可以排除外设。我也遇到过时无线网卡引起的。不如测测外设。

网友:
时钟那里有没有问题,会引起这样的故障的

网友:
查查硬盘接口的各种信号。

网友:
故障是装上硬盘后不显示的。就是开机画面都没有,应该跟显卡没关系的。各种信号都测过正常的

网友:
你进安全模式可以吗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我的也是跑到1.7A没显示。。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试呀

网友:
现在的显卡真烂 ,不过多亏了显卡不好

网友:
供电问题,那几个MOS管换掉试试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要开两次才可以用的

网友(2012-09-18):
自己也碰到一台ADMG455笔记本电脑19V供电保险烧断,连好有3V   5V 待机
可以触发,但是电流只是跳高了0.01就掉了在待机状态,目前是加焊南桥无作用了在等待换南桥看看情况

网友:
楼主的g455独显的bios发一个让俺用用呗

网友:
偶有一个G455是开机能到1.6X——2.02——1.72就不动了了,有时候还会掉电,然后自动重启(没查BIOS电池)。加焊北桥(AMD芯片组)完事!!!

网友A:
估计用不了多久,发热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用不了多久,发热厉害。

高人啊 ,今天又回来了,返修。。。。。。。。我擦,怎么好啊,垃圾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