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t不跑码维修【不跑码维修思路总结】

楼主(2012-08-04):
直接上图

晕倒
有复位,不跑码
此版是七彩虹c.nf4t
拆开散热片看看

NV的单桥
一般NV单桥的容易虚汗
压桥、压CPU坐,换U,一点反应都没有
仔细一看,晕,两角都有磨损,难道桥坏?
不甘心,那就一步步的来吧
测各大供电

内存供电2.6V,正常

桥供电1.2V正常(3.3V桥待机肯定有啦)

CPU供电,1.5V正常

总线供电,1.5V正常
供电都正常,为什么不跑码呢
是不是晶振没有起振
开波波、测14M和25M晶振都有正常的波形
忘记切图了
测下复位

PCI A15 PCI A15 3.5V正常

IDE 1角 3.3V 正常

BIOS 2脚和32脚都有 3.3V , 正常
再测下各脚的时钟吧

PCI B16 时钟1.6V正常

PCI B16 波形也正常
顺面打下BIOS的波形吧

BIOS 31脚有完美的波形,大失所望啊
难道是CPU没有复位?
上假负载,继续……

CPUPWRGD 2.6V 基本正常

CPURST# 2.6V,偏高吧?一般1.2V左右,或者是假负载有毛病,标错点了
如果正常,那就是铁板了,如果不正常该怎么做?
一头雾水啊
就先认为他正常的吧
打下组织吧
内存到CPU、CPU到桥、PCI_E到桥
都正常!
以此时来看,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了,CPU应该寻址了啊
为什么不跑码呢?
测PCI 34脚,看有没用波形

无波,难道桥坏?

BIOS 13、14、15、17脚都无波
这时候,只能仔细再仔细了
东瞅瞅、西瞅瞅
看到桥下面有个电容有轻微鼓包,换之,无果!
也没用其他断线
难道BIOS坏?
可是有波形啊?那刷刷BIOS吧
在百度找了一会,下了BIOS,版本V1.4的
刷完BIOS,装上
没想到奇迹就发生了
居然跑马了

谢谢观赏,看的起得的加加分,缺分下图纸

测bios 13 14 15 17脚有何意义?bios工作与否不是跟23 24脚关系比较大吗
呃不单单是bios坏了吧,楼主之前的努力也木有白费。

网友:
我有个板子,没3.3待机,只有1.3,查了半天找不到哪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看阻值,正常的换117,低的就拆网卡,io。。。

网友(点评):
你那个板子是不是被雷劈过?

网友:
如果测BIOS31脚波形时把13、14、15、17脚顺带的测一下,不就省了好多步骤了吗?
如果测BIOS31脚波形时把13、14、15、17脚顺带的测一下,不就省了好多步骤了吗?

网友:
bios 坏了。。典型吗?

网友:
拍图不容易,没看懂刷BIOS好的??

网友:
高手
什么都怎么怎么测!!!我也不知道要学到什么时候才有你的技术啊!!!

网友:
楼主这话表达的真不清楚,到底刷BIOS好的,还没没刷他突然就好的啊

修板三板斧啊。BIOS IO 桥
没仔细看啊,刷BIOS好的呀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 我一般先刷 BIOS.不行,换IO,不行加焊桥,再 不行就换板

修板三板斧啊。BIOS IO 桥

网友:
恩恩,供电时钟复位,bios 总线。。

网友A:
是你没看清楚吧,楼主说的很明白啊  刷bios  V1.4 版本的!

刷完装上bios 好了

网友(点评):
本帖主要帮助我们这些新人、再个就是自己熟悉再熟悉、然后到完全了如指掌

网友:
      LZ 好帖
这样 小白都基本看的懂

网友:
很生动的测试课啊

感谢LZ辛勤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没看清楚吧,楼主说的很明白啊  刷bios  V1.4 版本的!

刷完装上bios 好了

他编辑了,原来的表达真不清楚,忘记截图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 是这样测各个电压  复位  时钟信号的  可是还是不明白怎么知道这些脚位的,不过还是学习了,多谢分享

网友:
刷BIOS好的好少,10块不一定有块是BIOS问题

网友:
不错,超级给力,不过我在实际维修中遇到这样的有复位不跑码的板子我一般就会上U,摸U有快速升温的话马上刷BIOS,不好再去查

网友:
如果BISO正常的话,应该也可以测得波形吧?楼主没去测量相关的波形?

网友:
很好的一个基础测量教程,值得一看,也是新手需要的东西

网友:
值得新手看,楼主这些都是主板的关键测试点

网友:
有图有真像,又上了一课

网友:
楼主是高手,好熟的技术呀。

网友:
挺好的一帖 连我都看懂了 呵呵

网友:
上电时序很重要啊

网友:
呵呵 浪费时间了 不跑马 电压复位正常 首先就应该怀疑BIOS撒 绕这么大一圈

网友:
多好的一课啊! 收藏了
楼主辛苦了

网友:
最近都碰到几块不跑码的板子了 没LZ的装备 也没假负载 供电都正常 就是不跑码 烦得都放弃 想换个板子都没 2代的

网友:
好耐心啊 , 不错最终还是搞定了, 学习喽

网友:
一般来板都是直接刷bios,免得走很多弯路~!
antie007
我的原则:该测量的都测完,然后再拆、换!我比较懒啦

网友:
七彩虹的主板坏BIOS的还是挺多的。。也可以说是七彩虹的一个通病吧。。修过很多七彩虹的主板 大多数都是BIOS故障。。。

网友:
额虽然绕了弯路但还是修复了 恭贺楼主

网友:
LZ这一步步下来,很清晰明了,我告诉LZ 以后碰到只要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了,你不用想太多,直接BIOS,这是我的经验!如果刷了还是不行,也许你下的BIOS版本不对,再去重下,会好的!一般都会好的,那也有少数或桥,其他等问题,还需要直接摸索的!

网友:
真的又上了一堂寶貴的一課!!
真是感謝樓主壓!! 讓我能夠多多學習

网友B:
第一步干桥 第二步 刷bios 第三步 换io 第四步 。。。拆件

网友:
PCI 33M 波形不对哇,是那样的波吗,是不是你波波没有接地测得的数据啊,波形没有那么尖哇

网友:
o 楼主有两下子

网友:
比较经典的一课 回收了以后好好学习。

网友:
有排学呀。。唉

网友:
看来都可以说明不一定BIOS有片选才去刷BIOS 有时候没有片选也有可能是BIOS问题,这个看来是没有办法解释了

网友:
给初学者有很大帮助,我想问一下,刷BIOS,是用什么设备,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现在BIOS太爱坏了 不不知道什么刷写器好 买都少钱的合适

网友:
各项供电,复位,时钟,每个板都差不多吗。。。

网友:
确实给力!要是到我手上!先干桥了,在查其他的,没心思查这么仔细!还是要先软后硬件。

网友:
主板必杀计之一!楼主也算高手!

网友:
好像有点没顺序

网友:
真费劲啊!这样的板子一天古旧都要修上 四五块吧!供电时钟复位 正常直接刷BIOS  加旱桥!无果的情况之下才去做如此细致的事情!

网友C:
测PCI 34脚,看有没用波形!

请问PCI 34脚是什么?

网友:
一定要支持一下了,图文解释,虽然有点乱,但是也能教会很多新手

网友:
刷BIOS时间永远比你全部查完还快   所以我想说先刷个bios  刷bios不行 我们再查下去  有时候代换的时间永远比你查图纸 找资料快多了  怀疑他就换他  我新手 都是这样

网友:
说实话,想LZ这样的维修现在已经不多了。.很佩服LZ修板的维修思路明确,清晰 让小第我自叹不如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各个测试点都测完了!

网友:
前天刷一个七彩虹N61,也是不跑码。刷完就好了,七彩虹,NV芯片,不跑码,就要多注意BIOS了

网友:
楼主这个标题不跑马的总结是不是有点过度了。。。虽然这帖子不是什么经典的案例。对些新手来说不跑马的他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刷个bios,可能比你修得还快。但是编辑帖子确实是太耗时间了。也是值得支持一下的。

网友D:
测bios 13 14 15 17脚有何意义?bios工作与否除了供电时钟复位,不是跟23 24脚关系比较大吗

网友:
晕倒 维修那么久啊

网友:
又长见识了!  学习了

网友:
上面的说的是这样 、、、、

网友:
老规矩  洗桥 放电 刷bios

网友:
楼主技术太高了,什么都能测,没有你不能修了东西了

网友:
楼主威武 ,对我们小白来说,这来的太及时了,好激动呀,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我一般修主板是先软后硬,先把BIOS刷成好的版本,再修其它硬件部分,这样会少走弯路。
感谢楼主的清晰思路和维修过程。

网友:
楼主辛苦了,测那么多还一张张截图发上来,不跑码,测电压都正常立刻刷BIOS ,不行再测时钟,

网友:
好,过程也能让大家看明白,希望多出这种教材

网友:
技术很好    貌似那是个754的板    这样修下来  生意岂不是很惨淡吗?】

网友:
有图看还是好理解一点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滤波引起BIOS问题

网友:
一般不跑码我都是先刷bios的。  楼主真细心。

网友:
遇到 不跑码的板子就得象楼主这样把所有的可能都否定了之后就是真理了,

网友:
我一般供电正常有得复位的话,第一件事就是刷BIOS刷了还不行,那就再测,再找不到就干桥,最手报废。

网友:
带着我们跑了一圈时序....不过很时序记得很好 加油

网友:
这只能说是试一下,其实还是真正没有弄清楚原因在哪里。

网友(2015-07-09):
引用 网友C:
测PCI 34脚,看有没用波形!

请问PCI 34脚是什么?

也就是FRAME信号,这个信号也与南桥建立通讯连接,此信号波形正常的话,代表南桥工作条件已经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bios 13 14 15 17脚有何意义?bios工作与否除了供电时钟复位,不是跟23 24脚关系比较大吗

BIOS本身工作与CS片选信号波形跳变也有关系。

网友:
楼主 BOIS 程序坏 示波器怎么有波形

网友:
可谓是炉火纯青

网友:
手头上好几个铁板,刷了BIOS也没反应,CPU RUN灯不亮,怀疑是桥,但那些板子动桥基本就没有意义了,板子薄,做桥就变形,全当废板了。

网友:
扯了半天 不还是刷BIOS解决?

网友:
BIOS 13、14、15、17脚都无波 <<可是有波形啊?那刷刷BIOS吧。。楼主,那是有波,还是没波呀?

网友:
3板斧我也用过

网友:
步步有图,楼主幸苦啦

网友:
检测了一大堆,最后是刷BIOS好了!难得呀。

网友:
支持3把斧头开路 谁当杀谁

网友:
台机三板斧 ,修不好,就 没修下去的意思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主板上的各个测试点测得得心应手

网友:
装备好齐全哦,羡慕啊!!!!

网友:
一步一步来测,不错。

网友:
小小白正在学习中,又上到不错的一课,谢谢 分享了

网友:
逗我一脸,我还以为发现新大陆,有复位,没跑马,刷BIOSS 焊桥
还有什么???????????????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为何楼主你开始没有想到刷BIOS呢

网友:
各大供电都有习惯性刷bois

网友:
刷BIOS是万能钥匙呀

网友:
LZ挺认真的不错。。。。。。。。。。。。。

网友:
讲的好,楼主?问下,cpupwrgd 2.6V 就是cpurs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