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 80G ide硬盘更换PCB板时 找不到 硬盘数据芯片 求帮助

楼主(2012-08-04):
迈拓 IDE 80G 硬盘的PCB烧了   找了一块一模一样的  但是不知道硬盘上面的数据芯片是哪个

图中有两个八爪芯片   求达人告诉一下  谢谢了

网友:
2个都是场管

网友:
   不是直接换版就可以了吗
只要同个型号就可以啊

网友:
好像要刷什么吧  ,求指教

网友:
都不在图片里,在板的左边最下面那个。

网友:
直接换个懂样的芯片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迈拓的盘根本不用刷数据,我试过只要板一样,用80G的板装上200G的盘也一样可以正常使用。用200G的板装上80G的盘也一样可以正常使用。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却是是这样 我昨天没有找什么硬盘bios了 直接把电路板换上去就OK了 现在能正常使用了
可能吗,他的芯片都不一样啊

网友:
没什么数据芯片,数据是在盘面上。换个坂就可以了。

网友A:
忽悠我们啊啊?绝对不一样的`!除非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一样~!8和9可以互换啊啊??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硬盘会有数据芯片楼主真是高手啊 楼主想说的应该是BIOS 吧

网友:
不清楚,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忽悠我们啊啊?绝对不一样的`!除非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一样~!8和9可以互换啊啊??

我只是说迈拓想楼主那板子一样的硬盘确实是可以的,迈拓其他型号的硬盘没试过成功的。其他牌子的硬盘更不行。

网友:
你图上没有BIOS芯片,迈拓换板不用换BIOS,大多数迈拓都没有单独的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