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进BIOS假死

楼主(2012-08-04):
SOYO N68的主板,进BIOS假死,卡死,确定是主板问题,请问这是BIOS问题还是桥问题?

网友:
BIOS可能性大,不如刷刷BIOS试试。并且也是最快捷的方式。毕竟要先简后难

网友:
先刷BIOS在看呢  不行就干桥撒

网友:
也差不多,都是先BIOS后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