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2-08-28):
来自: 云南昆明 来自 云南昆明
楼上各位的回复纯属误导别人,或许是你们自己本就不懂。迈拓金九80G的硬盘绝大多数是两个磁头的,其3头为主头,根本就没有外置ROM芯片。实际ROM的焊接位置是U401,如果楼主能找到外置ROM芯片的话,其型号基本都是25P10。Q400型号为K04P02T,只是一个场效应管,绝非ROM。楼主的硬盘换了板子后还不能认,说明固件还有问题,可以用DOS版的PC3000配合MRT进行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