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哪些系统

楼主(2012-08-04):
主板有哪些系统,如供电系统,控制系统,
怎么识别芯片啊,能认识一个明显的。其它的不知有哪些

网友:
这个范围问的有点大了

网友:
百度上很多

网友:
这个范围问的有点大了  ,可以上谷歌上去找

网友:
范围有点宽了。。觉得还是先从零开始吧。别去管是什么系统不系统的。。从电阻电容开始吧。认得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一张嘴就杨把整碗全干掉。。不太实际!!!

网友:
你对电脑的认识还没入门,刚CPU,你要弄懂结构,就得读上半年书,还要努力才行!

网友:
慢慢来,只要功夫深,铁棒也能磨成针!

网友:
就是嘛! 呀虚心学  不过你问的这个范围太广

网友:
能在此升级吗?请问一下。

网友:
先认识第一个。。就是IO。

网友:
你可以去查一下专门介绍电子元件的资料!

网友:
去地摊上或书店买本电脑入门的书,多翻几遍,最起码也能记住NB和SB

网友:
太多了,不好回答~而且知道也没多大意义~

网友:
不懂去百度搜下

网友:
买一本书,上面很详细。

网友:
先学再问,ok

网友(2013-03-13):
我也是刚学的,但问问题没你这么问的,主板上的元件你要是全懂了,那电脑你就全会修了,这问题不是新手问的问题嘛

网友:
我也是刚学的

网友:
查一下专门介绍电子元件的资料

网友:
这问题问百度来得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