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HP笔记本修得真头痛

楼主(2012-08-04):
修了三天,HP CQ321独显机器,拿过来是电流在1A徘徊,果断加焊显卡无果,重做显卡也无果,电流还是不变,最后刷BIOS外接正常,内接没显示,看论坛有人遇见过却没给出正确结果,我感觉很无奈,拆屏发现无屏供电,飞个3.3V过去发现有点反应,但无图像, ,看屏接口定义都不怎么懂,就那么几个电压也都有了,没思路了,求指教

补充内容 (2012-8-7 13:25):
今天显卡到货,好吧,承认是显卡坏了,原来显卡都漏铜了,哎,本来只要刷下BIOS,可惜无BIOS机

补充内容 (2012-8-7 13:26):
强行点亮背光也无图像,第一次重做显卡,难道就这么悲剧啊

网友:
换一片看看。。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有做好  重新做一下

网友:
直接杀显卡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
先换一个显卡吧,如果还是不行就再找一个BIOS刷。

网友:
有背光吗?

网友:
领先维修,坚持。。

网友:
刷BIOS能好,哪就再找一个BIOS刷刷吧

网友:
别动不动干桥,,干显卡的,,,蛋疼

网友:
按你这样说的话  之前本是BIOS的问题   你却做了显卡   刷BIOS机器跑马通过   但显卡被你做坏了  那就重植显卡或更换

网友(点评):
联想G430 也有这样的 你修道过吗

网友:
用波测量一下时钟数据看看。

网友:
应该是重做显卡吧

网友:
你的BIOS是不是刷的不对啊

网友:
电流1A以上就直接干桥是不可取的经验主义,为什么不先测测其工作条件??

网友:
可能显卡还是有问题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667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