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20M EC短路

楼主(2012-08-04):
联想420M 这机器有维修过,说是修好后用了不久后就不开机了,电流过大,请那位大哥帮忙看看这个EC有没有带程序。
点位图截图

辅助截图

EC截图

修好之后,加个地线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A:
带不带程序看BIOs挂在南桥还是EC上,一般BIOS挂在EC下面的不带主要程序,带的话带点简单的程序,大部分不带程序,你看看图纸的架构

网友:
从架构上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

网友B:
楼主问的是EC带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的是EC带不带程序

带不带程序、看BIOS挂在哪呀?BIOs挂在EC下面一般不带程序的,BIOS挂在南桥下    EC是带程序的

貌似,有点道理
同意搂上的意思

网友C:
带程序的元件上面都会用笔打上一个点

网友:
这个EC是不是应该带程序的

网友D:
EC带程序一般会在上面贴一张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带程序一般会在上面贴一张纸的

是的,同意了

网友E:
这个应该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修好之后,再加一个地线 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不带程序看BIOs挂在南桥还是EC上,一般BIOS挂在EC下面的不带主要程序,带的话带点简单的程序,大部分不 ...

同意这位楼主的观点,现在的新机器的EC绝大多数都不带程序

网友F:
EC发烫吗?换了EC后机子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发烫吗?换了EC后机子正常吗?

EC不烫,换了后什么都有了,就不不触发

网友:
还像上面是有贴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不带程序的

亏大了,这个EC好像带程序的

网友:
应该不带程序的

网友:
EC应该是有程序的,他应该是一个单片机类似的,有好多的针脚都是程序重新定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程序的元件上面都会用笔打上一个点

好像是这个样子的,而且芯片上还会有贴纸

网友:
我现在有台Y450也是难搞

网友:
带程序的EC上面会用彩笔画一个点或者划一笔。看看BIOS都是画了一笔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