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1-TVM/S故障全集,和解决方法!图文解说!

楼主(2012-08-04):
刚要下班了,来了个网吧的朋友,抱了十来片主板拿来修还有显示器,显示器还趁没下班速度秒杀,长城的G227电容问题,这款机子都这问题,趁主板下班加班吧,拿过主板,第一片是南桥没有供电,CPU和内存供电都正常,我用1和2标出来了1的电感没有供电这个直通南桥,好多人修这个都只顾修南桥因为1的电感由供电就胡乱修了有的加焊桥的,其实仔细测量发现APW7120的供电芯片的第四脚(绿线画出来了)直通电感边上的场馆有了这个4.5V的供电这个场馆才会工作,才会到桥,跟换OK,
   还有是CPU供电芯片,它坏了内存CPU供电都没有,还有南桥的都没有,跟换OK,内存的问题跟换APW7120后OK
   还有是主板BIOS问题,开机复位正常,就是不跑码,有的人会秒杀南桥,基地好多人都说南桥,的确有南桥问题,但是我也干了无果,后来刷BIOS后解决了另外附加BIOS刷机版的

网友A:
现在料板很多,就怕 在料板上拆下的也是坏的,我遇见好几次,修了好几天还是那个坏,不知道楼主遇见过没,你这帖子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B:
这几天修方正品牌的主板,用的就是型号的主板,很多主板都是开机没电压,换了桥之后,网卡也要换也可以正常。

网友:
好经验,值得分亨!

网友:
受益匪浅,
l楼主真正的秒杀啊 厉害

网友C:
谢谢楼主,简单明了,一看就懂

网友:
呵呵,恩,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简单明了,一看就懂

这样对于新手来说是个好贴子,说那么多看不懂有什么用呢,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好厉害

呵呵,语言组织能力差点,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修方正品牌的主板,用的就是型号的主板,很多主板都是开机没电压,换了桥之后,网卡也要换也可以正常 ...

我还有两片,干桥后无果,可以试试兄弟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E:
天天潜水,碰到好贴忍不住也要回复一下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天潜水,碰到好贴忍不住也要回复一下喽!

呵呵,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料板很多,就怕 在料板上拆下的也是坏的,我遇见好几次,修了好几天还是那个坏,不知道楼主遇见过没,你 ...

你咋就不会买一点新的备用啊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平常可以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