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了发了一个帖子是max1632关键引脚,我写成了max632,所以从新发一份,

楼主(2012-08-04):
主供电22脚                               V+                          (来自于保护隔离电路)
主控制信号23脚                       SHDN                       (一般来自外围电路,主要是分压电容和温控芯片)
线性5V电压21脚                        VL                           (来自芯片本身,没有则芯片坏)
激放点路25脚和18脚           BST3,BST5                    (来自芯片外围的升压电路)
基准电压9脚                             REF                          (来自芯片本身,没有则芯片坏)
单元控制信号28脚和7脚       ON3,ON5                   (一般来自其它电路或本身)

  注:9脚边上有个滤波电容不能少,不然会出现什么条件都有,就是不出方波控制MOS管

这就是我整理的max632的关键引脚,希望有高手补充,谢谢

网友:
Vl输出5V,经过三端二级管,到芯片18角BST5和25角BST3 5V,BST5有5V电压,BST3没有电压,什么原因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三端二级管换过

网友:
它们之间除了二极管还应该有个电阻吧,你看看那个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明天再测一下,

网友A:
这个也不一定的.情况多呀.

网友:
这个芯片以后很少遇到了,了解下就可以了。

网友:
芯片虽然比较老,但这个经验还是很不错的,可以类推到相似芯片上。

网友B:
还不如发一份关键引脚的图纸看的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发一份关键引脚的图纸看的爽

图纸百度一下很多的啊

网友:
哦。知道了。

网友:
写个新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一定的.情况多呀.

还有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