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 网卡问题

楼主(2012-08-04):
机子拿来时是北桥问题,修好了,客户拿回去说不能上网,机子拿回发现无线网卡正常,但有线网卡找到不了,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重装系统多不行(XP win7),网线插上去,网线接口指示灯多显示正常。后来换了网卡也一样。
有碰到过这样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今天也修到这个机器, 网卡能识别,不能上网, 烤北桥搞定, 北桥管的网卡

网友:
你看图纸, 这个机器有线, 无线都是北桥管

网友:
以前遇到过V3000的无线用不了,也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北桥,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MAC地址掉了吧
呵呵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是AMD的主板,这个可能性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