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用电池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8-04):
接到一台HP DV6t I7的本本用原装电源适配器和电池开机都不显示(单独或同时都不行),用维修电源却可以显示.由此判断是检测电路起了作用,刷了BIOS故障依旧,不得其解.由于客户急用电脑,故用应急方法解决:很简单,瞒过检测电路就行了.因为用维修电源正常,所以将原装电源中间端连到主板上的线拔开就相当于用维修电源了.接着将开机指示灯的一端(灯亮时低电平那一端)经一只二极管接到充电控制芯片的ACDET端,这样电池就当AC使用了.这样改了之后,只是单用电池时在系统里显示用AC供电.但不影响充放电.其他状态完全没影响。这里用欺骗检测电路的方法来令机器运作,只是应急使用的一种维修方法,最终还是要查明具体原因为好.当然故障点的问题不恶化,而且客户不介意,也可长期使用的.哪位有这款机的图纸(板号好象是AB6200)?或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请拿出来分享下.谢谢!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