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ACER 5741 没待机!!!

楼主(2012-08-04):
型号:acer  5741

板号:LA5893

故障: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开机
检修步骤: 1.同事拆机后测了一会   说电源接口线坏了【该机器电源接口通过一根线连在板子上】
                   2.我说你重新焊个接口试下看看板子有没问题,接电发现没有待机    然后拿给我搞   看来是有点问题啊
                   3.简单测了一下     ,PQ52  d级电压为0   控制级电压为18.x v    保护隔离没过   电池能开机应该没啥大问题

要想pq52导通,必须让控制级为低电平           而想要控制级为低电平   首先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即:acon  pacin acoff为高电平
具体为什么就不具体说   论坛中早有高手分析过了  ~~~~~~
直接搜acon的来源     发现是由393产生  具体看图:

而393想要发出acon信号就必须使5脚电压大于6脚电压     经测得6脚电压为3.3v   5脚电压为0     由此可确定B+电压没有啊
追查得知,看图:

B+电压是由pq67的管子转换而来   上电测得pq67  的3脚有18.x  v电压   2脚有9.x v电压    1脚电压0v    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明显啦       换pq67呗       果断换之
接电  待机0.2   触发   电流刷刷就上去了

由于机器是白天有点忙   所以亮机的图片就没拍      见谅哦!!!

有分析的不到之处还望高手们指点哦

用适配器ACOFF应该是低电平的。ACOFF为高电平保护隔离都不会过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很给力,思路清晰啊

网友:
呵呵,厉害!思路咋这么清晰!学学.

网友:
即:acon  pacin acoff为高电平
不懂 请教

网友:
分析的好呀!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懂理论修起来就是快,这机器lz之前有修过的吧

网友:
都是高手 赞一个

网友:
直指要点啊

网友:
牛的一B,快速维修赚钱那。

网友:
给力,思路清晰

网友:
秒杀思路不错~!

网友:
不对吧??PQ52 是N沟道的场管吧?导通条件应该是G级高电平才能DS导通吧?为什么楼主说G级低电平导通啊?

网友:
哎呀 又看一遍,是P沟道的场管,刚在基地学的基础,看图才发现基础有点不扎实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