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42进水 维修后第一次卡机掉电

楼主(2012-08-04):
宏基5742,同行拿来的机器。说是机器进水。客户拿到别处修过,没修好后来送到这里。看了看板子,进水地方已处理看不出来。主板动过南桥,bios应该也刷过,有拿下来的痕迹。上电待机电流0.25A,按开机没反应。琢磨着先把南桥换了再说,被人整过的东西不靠谱,先换掉南桥再说。南桥换好,刷bios,然后开始测各路电压,一路测下来,具体就不细说了,板子基本没好东西,IO挂了,换掉IO,北桥供电有问题,拿图纸开始比对,找 了半天发现少了一电阻,NND,居然摘了一个小电阻。按图纸找一样大换上,中间的时候整没了一个电容,本来是两个,那个整下来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没上。上电待机还是0.25.开机按开机电流上来了,到1.3几的时候掉电,再开机亮了。试了几次都是第一次不亮,再就没事了。怀疑是电容的问题,给北桥滤波的,估计少了一个的原因。找了个一样容量的,装上开机不亮了 ,郁闷,再拆下来还是第一次不亮,再开就没事。电容是黑色长条那样的,cpu后面滤波的那样的,在cpu座后面找了个一般大的就上上了,不知道这两个滤波电容有什么不一样的。北桥后面的电容是470  17c2hd,我换的是cpu座后面的470 1122gd。这两个电容有什么区别啊?

补充内容 (2012-8-6 21:42):
待机电流写错了,待机是0.025.不好意思少写个0

补充内容 (2012-8-6 21:45):
开机没问题了,原因是bios电池掉了。本来换完桥是焊上bios电池了。后来才发现电池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上上电池好开机问题没有了。可是不能做系统。初步怀疑南桥还是有问题。没有做好。一直放着还没整,等有空了再做下

网友:
这问题郁闷啊

网友:
待机0.25?不对吧,哪有机器待机这么高的

网友:
关注 学习了  按照楼主的思路 ,得换个完全同型号的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