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3K主板AMD的掉件

楼主(2012-08-05):
那位大哥手上有(ASUS  F3K主板AMD的板掉件)麻烦帮我看看这个(红色位置)IC是什么型号,先在此谢谢好心人。

网友:
自己先顶取

网友:
怎么没人来帮下忙吗?

补充内容 (2012-8-6 16:49):

网友:
下图纸啊图纸上有

网友:
下了好多都说是图纸结果都打不开的分也拿不回,点位图没型号,

网友:
还没解决,有板的帮帮忙,

网友:
这个板子,你要不找图纸要么找同样的板子,就这样发上来没有人能知道!

网友:
看样子是 场效应管。可能是 脉宽调制信号的其中一只管子。这个简单了。找芯片原理图。从原理图上看 是用的什么管子 代换即可 ,未装管子之前别上电哦

网友:
谢谢,是上家搞的,现在不短了,还没上电,继续等待好心人告之!

网友:
以找到是内存控制IC  cm8562

网友:
来学习新的知识

本文来自:迅维网(来学习新的知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721.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5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