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S 求图纸求思路!

楼主(2012-08-05):
F8S 待机电流0.02 触发到0。23瞬间掉电 客户自称有时可以开机 开机后正常使用 开机后在关机(4小时内开机均OK),过4个小时机器就很难再开启 跪求维修思路
掉电

网友:
这种机子不好修啊,,你看不开机的时候电压都出来了么

网友:
可能是那个电压没出来,或有微短路

网友:
华硕F8S、待机0.02没3v5v,手按ps51020华硕logo出现,加焊秒杀机 。这机器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给你图纸 太大了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