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如何维修

楼主(2012-08-05):
显示器开几秒钟就黑了。换高压条后正常。请问如何维修高压条,从哪里入手?

网友:
你可能是灯管坏了  先换灯管试试

换高压条后正常。——你怎么说是灯管坏呢?

网友:
12块钱1条,你修他干嘛?没事做?

网友:
高压板一般高压线圈坏的多。 维修没意义啊。 找不到同型号高压线圈

网友:
换上好了么就好了哇~在没有替换的情况下可以修一下`!

网友:
是的,在没有替换的情况下可以修一下。一般我都不修这个。直接换算了!~

网友:
确定高压坏了,就直接换吧

网友:
一个高压条没有维修的价值,现在的高压条12元左右,不过你想研究一下可以

网友:
易坏件也就是场管,电容,高压包了吧

网友:
高压条能维修还是好的,原装的总是稳定一些,待用的不是太稳定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变压器站了8成。还有就是那2个8脚的

网友:
有条件还是学学吧俗话说艺不压身吗。

网友:
电容,换掉,不行就果断换一块。 一块才10几块钱。

网友:
高压部分坏的有场管!电源芯片,高压线圈等等!电感虚焊也容易造成开机不显示

网友:
哈哈,确定是高压问题后看看有没明显烧坏的,没有就加焊高压线圈。不行就直接换高压条了,10多块钱的事,没必要挣扎。

网友:
高压条引起黑屏,一般都是高压包的问题,楼主你看看高压包虚焊没?你的高压板上有几个高压包啊?(原来的高压板)如果有两个侧一下他们阻值相差大不?

网友:
同求答案啊,我遇到的,基本除了电容爆了,或者保险烧了可以搞定,其他的都不会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