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路由器的问题

楼主(2012-08-05):
我用的最便宜的网线 接了90米 用测线仪测的全通了 接路由器或者接猫 灯就是不亮 求师傅指导下 测线仪第一测通了的

网友A:
没话说  换了是我的话,借个路由试试

网友B:
线路的事·你可以做根短线连路由试下

网友:
网线太差了,超过60米就不行了,90米要用好线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话说  换了是我的话,借个路由试试

路由好着呢  就是线太差了  不带屏蔽

屏蔽不屏蔽是针对电磁环境 用0.5纯铜吧 至少1236纯铜

网友:
网线太差了,超过30米就不行了,90米要用0.5的线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路的事·你可以做根短线连路由试下

我试过了 电脑路由都好着呢  就是线太次了 我想着不用换线了 以次充好吧 现在更麻烦了 哎

网友:
把网线做成10m的就可以用
机器的网卡也设置为10m速度

网友(点评):
请问这位师傅怎么把机器改成10M的速度。求解答

网友:
要这么长的的线做什么

网友:
你要是不想扔掉网线,那就从45米处加一个交换机就OK!
一句话,网线太次。

网友:
线条长,中间接个交换机

网友:
加一个功率放大器就好了啊啊?不用剪网线

网友:
把网卡改成10M吧试试,不行就换线吧

网友:
可能你的线质量不太好吧。建议用一米的线先试下。

网友:
用CAT6线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