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易捷MP80返修台有人用过吗?效果如何?

楼主(2012-08-05):
1880元 上下都是红外的。有人用过吗。效果如何?

网友:
现在的BGA真是遍地开花,都轮为白菜价了。

网友:
BGA是红外的好,还是热风的好.

网友:
没用过关键是实计的温度多少,偏差可能大。所谓一分价格一分货

网友:
还是一步到位,买个3K以上的返修台好点。现在修笔记本的没个正规返修台的,都不好意思和人家打招呼。

网友:
看成来有点简单了。这个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的有两级分化之处,低级的红外很差,不好用,专业的红外就很好用,但这种红外的价格都在1W加以上,1W ...

请教下专业的和低级的有什么本质区别么?

网友:
这个问题就好比汽车的QQ和Q7一样同样是在路上跑的,只是性能价格有差异了大体用途都是一样的,只是效果不一样了,不然1W多的BGA不都如1K多了的,我只是讲个道理,东西还是1分钱一分货的,贵有贵的道理,便宜有便宜的道理,这就是区别剩下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呵呵

网友(点评):
这个比喻好啊

网友B:
我正在用,还行,简单的说,就是便宜一些的人工干预比较多,技术要求稍微高点点,贵的对人工技术要求低,都设定好了嘛,还要那么高的技术水平干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用,还行,简单的说,就是便宜一些的人工干预比较多,技术要求稍微高点点,贵的对人工技术要求低,都 ...

无铅怎么样。cpu座北桥的成功率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铅怎么样。cpu座北桥的成功率多少??

我做板基本的都是无铅的了,有铅的很少很少,座子没问题,换过几个,北桥多了,至今总共做爆两个单桥(主要是没烘烤,直接上BGA 所以。。。。。,其他OK,这没有所谓成功率的说法,和操作手法,熟练程度,料材等等都有关系,如果你拿个NB的BGA,却用了劣质焊膏焊锡等,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网友:
我正在用,很好用,老板服务好

网友C:
我老感觉红外的上加热功率实在太小。才200W。还有红外机一般温度都调到很高。真不放心。。

最后 还是选了CF2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老感觉红外的上加热功率实在太小。才200W。还有红外机一般温度都调到很高。真不放心。。

选热风的就对了,红外的温度很难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