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试验73GT芯片装到76GS板上

楼主(2012-08-05):
做了一试验73GT芯片装到76GS板上,量了各种供电,27M波型正常.量各64个脚位.时钟.复位.核心与显存阻值也正常,就是点不亮,用PCI显卡进DOS用NVFLASH -C认不出核心与25.看来7300GT芯片装到7600GS板上没有用.原来在网上看到有人说73与76一样换上后刷个BIOS就能用,在我这不能用.跟请大家帖吧,都说下不同意见.

网友:
这样有意义不? 买块显卡也很便宜

网友:
管线不一样。。
应该可以吧。我们这边7600GT都是7300GT改的

网友:
只是做个实验,看会出现什么情况,要是成功,如你有个73芯片有个76的空板装上刷个BIOS就能用了.这样也会方便很多的

网友:
通路73和76应该通用的`!

网友:
最近生意如何啊!!!!!!!!!!!!!!!!!

网友:
以前见过73装66GT板上刷bios都能正常使用,自己没试过. 试过85gt装86gt上能用,7系列现在都不修了,没搞头

网友:
估计做BGA失败了,我早就试过,73芯片装76板     76芯片装73板随便装不刷bios照点亮无问题,就是73装76时有可能因为76原bios频率过高而容易黑屏等,降频即可,

WJC

网友:
不是,是认不出核心与25。拆下装到原板上点亮

网友:
这显卡换核心 仍了吧